检验白色不锈钢管的垂直度

楼主(2019-04-10):
请问像这样产品,要检验上面白色不锈钢管的垂直度。请问能做什么检具去检验呢,不弄百分表。

楼主:
有没有哪位大神知道呢,困扰小弟很久了

网友:
没人的。主要是问题太神奇。

网友:
楼主,”检验白色不锈钢管的垂直度”,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说的垂直度是指哪个和哪个的垂直度?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4-10 22:25楼主,”检验白色不锈钢管的垂直度”,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说的垂直度是指哪个和哪个的垂直度?
就不锈钢管和那个黑色矩形管上平面平行啊

楼主:
|shentu发表于 04-10 21:23没人的。主要是问题太神奇。
这神奇在哪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不锈钢管和那个黑色矩形管上平面平行啊

还是没有明白你的意思,垂直是两个面垂直,或者两条线垂直。你说的是哪个和矩形管的上平面垂直?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4-10 22:36
还是没有明白你的意思,垂直是两个面垂直,或者两条线垂直。你说的是哪个和矩形管的上平面垂直?

不锈钢管

楼主:
不锈钢管表面啊,圆柱面啊

楼主:
就把不锈钢管想成零部件让它垂直于矩形管上平面,也可以说不锈钢管圆柱面垂直于矩形管上平面

楼主:
就是不锈钢管垂直于矩形管

网友:
用个刀口角尺就能测量只要你的那个平面平面度够就行

网友:
下面平台很平的话 刀口尺就OK了

网友:
兄弟是焊接吧  钢管用V型铁定位保证垂直度  方管保证水平   剩下的就交给焊接和变形了

楼主(2019-12-17):
|算命老狗发表于 04-11 11:48下面平台很平的话 刀口尺就OK了

车间脑残太多没办法,用直角尺就说目视。想必用游标卡尺也是目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