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垂直度检具

楼主(2019-04-10):
测量不锈钢管垂直度检具,如附图。不借助百分表

楼主:
测量白色不锈钢管,有哪位大神能够指导一下,有奖问答。

网友:
不锈钢管和方管是一体的吗?哪个位置是基准?

楼主:
是一体的

楼主:
方管为基准

楼主:
[url=forum.php?mod=redirect

一体的,方管为基准

网友:
这个神问题,都不知道你要检神马,基准在哪里?是一个丝还是一毫米

楼主:

[url=forum.php?mod=redirect

检验不锈圆管是否垂直于黑色矩形管,一个毫米吧

网友:
垂直度,你上图出来看看那个面与那个面之间垂直,之后根据图纸要求在面上取数据偏差或者打表。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04-10 20:05 本帖最后由 韩寒11 于 2019-4-10 20:07 编辑

不锈钢管和方管是一体的吗?哪个位置是基准?
大神指导下

楼主:
有人吗有人吗

楼主:
就是不锈钢管垂直于矩形管

网友:
你这个是批量检验是吗,用百分表效率太低?  你可以做个标准治具,支撑方形管面为底面,钢管为垂直面,标准治具可以用千分表检验准确,避空其他位置。然后把你这个产品放标准治具上面,用塞规选最大允许公差去检验。

网友:
首先要保证管的平面度要在0.5mm以内

楼主:
|gaojia3000发表于 04-11 08:54你这个是批量检验是吗,用百分表效率太低?  你可以做个标准治具,支撑方形管面为底面,钢管为垂直面,标准治具可以用千分表检验准确,避空其他位置。然后把你这个产品放标准治具上面,用塞规选最大允许公差去检验。
塞规塞进不锈钢管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塞规塞进不锈钢管吗

塞被测钢管与接触面的间隙,所以要求你标准治具垂直度很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