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铁帮忙看看图中两钣金件表面是何种处理工艺

楼主(2019-04-11):
各位老铁帮忙看看图中两钣金件表面是何种处理工艺,此钣金件非不锈钢铁皮,应该是碳钢板。采用何种处理可以达到这种表面效果?请各位老铁帮忙指点下!

网友:
这不是镀锌吗?

楼主:
镀锌有好几种工艺,请问这种镀锌属于哪种镀锌呢?请指教谢谢!

网友:
镀锌处理,蓝白锌,。材料前处理比较好,把氧化皮都处理掉了,。
好像是磷化的痕迹。锌层就会均匀坚固的附着在上面。

网友:
采用非氰碱性镀锌,做蓝白钝化

网友(2020-09-09):
学习了/ L7 }$ ~( ~! G! D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