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请赐教,齿条固定能否在齿面上打孔

楼主(2019-04-11):
RT,想问各位前辈,固定齿条能否在齿面上打沉孔,是否影响齿轮啮合,还有斜齿轮啮合齿是不是比直齿多

网友:
可以啊吧齿条做宽点啊????????????

网友:
可以,不影响。

网友:
做宽就好

网友:
只要是钻头不干涉,是可以加工的

网友:
塔吊的齿条  就是打孔安装的

网友:
打完孔把孔边毛刺清理干净。

斜齿轮传动比直齿轮传动的重合度高,所以,传动平稳,承载能力强。你计算下两种齿轮的重合度心里就清楚了。

网友:
看情况:
1,如果打的孔在一个齿面上占的比例比较高,那肯定有影响;
2,如果打的孔在一个齿面上占的比例很小,那肯定没有影响;
尽量打孔在齿面的底部位置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因为考虑到电机 齿轮安装位置,所以想在齿面打沉孔

网友:
看载荷大不大,太大可能就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