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纸上的阴影区域平面度要做到0.03,能做到吗?

楼主(2019-04-11):
一个国外客户的图纸,要求阴影部分的平面度做到0.03mm,粗糙度0.8 Ra。我们合作的精雕厂说很难。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到吗?材料是T2铜,厚度12mm。麻烦各位大神指导下。

网友A:
精雕厂做不到 找机加工厂啊

网友A:
平面磨 一刀  精度  粗糙度不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雕厂做不到 找机加工厂啊

谢谢!我以为精雕与机加工是同一回事,看来也是可以找别的厂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面磨 一刀  精度  粗糙度不都有了

谢谢!
我是个销售人员,对机加工的技术属于外行,我想请教下具体是怎么个磨法,一是磨之后确认100%可达到要求吗?二是预计需要磨去多厚一层?

网友B:
平面度不好保,粗超度肯定没问题

网友C:
要磨得话,首先要解决怎样使工件吸附在磁性工作台面上?要知道,铜材是不导磁的材料,另外,铜材也是由于太软的原因,是不太适合磨削工艺的。

网友D:
工件材质的内应力问题要解决,不然的话,怎样的机加工都保证不了0.03mm的平面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面度不好保,粗超度肯定没问题

谢谢你的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磨得话,首先要解决怎样使工件吸附在磁性工作台面上?要知道,铜材是不导磁的材料,另外,铜材也是由于太 ...

谢谢!磨这个工序还需要有磁性材料才更可行的?这么说铜、铝这些都不容易做这个操作了?这应该与磨床的固定工件的模式有关系吧,应该不止磁力吸附这一种办法?不过我是纯猜的,交流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件材质的内应力问题要解决,不然的话,怎样的机加工都保证不了0.03mm的平面度

谢谢!材料已经明确为T2铜,是不是这就意味着内应力的问题已经无招了?如果这样的话,可能只好先假设其内应力OK,再看是否可以在其他方面确保这个平面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材料已经明确为T2铜,是不是这就意味着内应力的问题已经无招了?如果这样的话,可能只好先假设其内 ...

机床半米的直线度就有个接近0.01mm了,剩下的就是加工部件的变形要控制在0.01mm左右,比较困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磨得话,首先要解决怎样使工件吸附在磁性工作台面上?要知道,铜材是不导磁的材料,另外,铜材也是由于太 ...

可以用磨

网友:
如果能磁吸更不好干,用磨陶瓷的方法。超简单。

网友:
主要是变型有点历害,用真空吸盘可以

网友:
工裝夾持,加工磨下即可

网友:
这种要在机床上加工好后不拆卸的情况下打表检查,然后拍照留证,下了床子应该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