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油缸筒壁厚计算公式

楼主(2019-04-11):
已知:缸筒内径φ160mm,油压P(Max)=28Mpa,缸筒材质为20#无缝钢管,求缸筒壁厚?

网友:
在线坐等答案

网友A:
壁厚28.7mm,机械手册有计算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壁厚28.7mm,机械手册有计算公式

差不多了,一般内径160的外径220 左右,现在就是想知道一下公式,能写下公式吗?我这没有机械设计册

楼主:
常用 平底缸底厚度δ=0.433d√(p/[σ])
式中:d-缸筒内径(mm)
p-试验压力(MPa)
[σ]-材料许用应力,通常取 抗拉强度/5
是这个吧?

楼主:
我明白了!

网友:
百度文库搜索油缸计算,你会找到的

网友:
是否可以凭经验值选定,最小壁厚不少于10毫米?

楼主:
既然有轴向力,应该还要校核一下剪切力。

网友(2019-09-02):
来加我 我发你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