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型材折弯问题的请教

楼主(2019-04-11):
现在有个需要折弯的型材的结构,不想用角铁方钢之类的型材 想用轻一点的铝制  本人第一次接触 想了解356.0-T6 永久成型铸件 (SS)这个材质 还有普通的铝型材是不是不好加工 不是大批量生产 零售或者小批量

网友A:
壁厚多少?折弯半径多少?型材刚性比较大,而且折弯内侧材料受压,外侧材料受拉,内外侧材料壁厚会不一样。用方钢或角钢焊接或许比折弯好干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壁厚多少?折弯半径多少?型材刚性比较大,而且折弯内侧材料受压,外侧材料受拉,内外侧材料壁厚会不一样。 ...

20铝型材 折弯90度  弧度半径大概65mm  这种是不是折不了呢 想用铝型材拼

网友B:
哇,你直接拼接用T型螺母什么的上紧不就行了还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你直接拼接用T型螺母什么的上紧不就行了还弯?

嗯 想要个弧度 外面有盖板 有弧度的

网友:
你这个折出来好的话,水平高了

网友C:
型材属于铝铸工艺,这种R角度的也是可以生产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型材属于铝铸工艺,这种R角度的也是可以生产出来的!

热挤压属于铸造?

网友(点评):
能一眼看出错误,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