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振动试验常用传感器

楼主(2019-04-11):
大佬看这里。在普通的振动试验中,信号收集为什么常用加速度传感器和力传感器,而不使用速度传感器,位移传感器

网友A:
加速度传感器,BK,丹麦的;激振器(做模态分析)也是BK
其他的量可以靠积分,
再就是有一套好的带通滤波器
一套好的傅里叶分析仪(FFT),好的是HP
这是比较好的配置。当然便宜的也有,如日本的,国产的

振动试验台,或者模态实验,用加速度传感器方便,东西小,用胶粘上就行。当然一套试验技术(指信号准确)还是比较难的
贴应变片的技术难度相对高一些
另外,配套的振动分析软件比较好找,不然你还要变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速度传感器,BK,丹麦的;激振器(做模态分析)也是BK
其他的量可以靠积分,
再就是有一套好的带通滤波 ...

位移、速度可以积分,那激振力是怎么得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位移、速度可以积分,那激振力是怎么得到的

激振力,看你做什么试验
如果是模态分析,BK有卖激振锤,上面带一个传感器。BK的东西都不便宜
如果是激振台,激振力就是台子提供的。至于按照什么样的频谱过载等,计算机控制

拾振一般都加上滤波器。分析的时候,有专用分析软件,有的FFT会带(不过比较简单)。
当然,该怎么做实验,怎么分析,那就要看书了。三言两语说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振力,看你做什么试验
如果是模态分析,BK有卖激振锤,上面带一个传感器。BK的东西都不便宜
如果是激 ...

受教了  感谢

网友B:
其实也主要是激震的关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也主要是激震的关系了。

什么意思呢  可以解释一下吗

网友(2019-05-27):
可以用美国SBS的震动传感器和声呐传感收集253748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