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器人安装

楼主(2019-04-11):
求助各位:

              关于机器人安装,如何确定机械手底座应该打多大的膨胀螺丝?

              信息:机械手地面安装,额定负载210公斤,本体重1300公斤,,机械手前端负重80公斤,速度第一轴每秒80°,额定

网友A:
机器人安装,千万不要打膨胀螺栓,容易松动。化学螺栓最好也不要用……

网友A:
8个以上m24的螺栓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人安装,千万不要打膨胀螺栓,容易松动。化学螺栓最好也不要用……

那用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8个以上m24的螺栓就够了

8个M14的行不行

网友:
个人认为,要么不用,要么混凝土预埋

网友:
之前公司弄了两台安川的,都有专门的标准的底座

网友:
肯定要预埋勾头锚栓了
膨胀螺丝用不了多久就松了

网友A:
螺栓+ab胶(袋装的),个人感觉比化学螺栓强度高。我们家ABB6700系列的机器人,全部这种方法固定。

网友:
喜利得的植筋胶

网友:
最直接的就是混凝土预埋,或许还有其他,但是膨胀螺钉就不用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栓+ab胶(袋装的),个人感觉比化学螺栓强度高。我们家ABB6700系列的机器人,全部这种方法固定。

红色标记的那块用膨胀螺丝

网友(点评):
我咋的感觉红色区域所用的螺丝,比例有点小啊,感觉挺细的

网友:
好吧  我们的ABB460  660  安装时 都是直接打的膨胀螺栓M20X200    16个

网友:
底座上有安装孔的

网友B:
楼主是哪个品牌,哪个型号的机器人?一般供应商会提供地基图,用多大的化学螺栓和水泥地面混凝土强度等都是有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哪个品牌,哪个型号的机器人?一般供应商会提供地基图,用多大的化学螺栓和水泥地面混凝土强度等都是 ...

库卡,KR-210,找不到你说的地基图

网友(2019-06-13):
IRB4600,用的击芯螺栓,两年了,没什么问题,有没有用过的?

网友:
应该预埋!

网友:
使用锚固件最好,或者化学锚栓

网友(2019-09-09):
50Kg负载以下的可以直接安装;以上的需要预埋。另外机器人有各轴的扭矩及力值;根据这个值选着螺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