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滚珠花键使用时的整体轴向力

楼主(2019-04-11):
主带轮带动从带轮旋转,键传动,带动内轴旋转,
内周和轴承座里的轴承内圈一起旋转;轴承座固定在
安装底板上;
1. 固定环起什么作用?
固定环下面是轴承座,轴承座已经固定在安装板上了;固定环上端和同步带轮不接触,下端顶住轴承的内圈。这个内圈需要顶住?
2.滚珠花键和内轴螺钉连接,他们一起旋转。固定环+从带轮也是和内轴一起旋转的; 问题来了滚珠花键+内轴+从带轮+固定环的重力靠什么支撑?
3. 滚珠花键的内轴是可以相对外筒上下运动的,内轴另外靠一个气缸带动上下运动。  在内轴轴向固定的情况下,
外筒不能承受轴向力。否则二者会相对移动。 图示外筒是否承受来自于内轴和带轮和固定环的下压的轴向力呢?
4.如果说固定环牢牢的配合内轴,把自身的重力和轴的重力传递到轴承座上。那么轴承座上的轴承内圈就支撑了内轴+固定环
+从带轮+滚珠花键外筒的重力。  球轴承外圈固定,内圈承受轴向力,这样也行??(球轴承可以轴承轴向力?)
5.滚珠花键的内轴下端的气缸夹具等重力靠花键内轴上端的轴承座支撑。 也是类似的问题。 轴承内圈能承受轴向力??

网友:
上个二维图纸吧  这个真的看不懂

网友:
轴承有很多种,想想看这两个轴承会是啥样的呢?

你自己的软件,有没有标准件库?多溜达溜达那里。。。

网友:
看上去像固定环和内轴台阶处夹紧了固定在轴承内环上的,它们的重量就压在轴承上了,至于轴承,看不出类型,不过肯定是用的可以承受轴向载荷的轴承

网友:
你所担心的重力都是靠固定环传递给轴承内圈,看实际重量,也有可能是深沟球轴承,深沟球轴承是可以承受一点轴向力的

网友:
没有看明白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个又是米思米的IDEANOTE吧?

网友A:
题主的所有问题其实就是一个问题,轴向力的传递。
我简单画了一个图

轴向力负载来自于滚珠花键内轴,通过自身的内部钢球,传递到外筒上。
外筒和绿色内轴相互固定,但是绿色内轴只能做一个轴肩,不然无法安装。固定环就是另一侧的轴肩。
假设负载F向下,滚珠花键内轴>外筒>绿色内轴>固定环>上方轴承内圈>上方轴承外圈>轴承座(或者下方轴承外圈>下方轴承内圈>轴承座)>安装板
轴承肯定是角接触球轴承,虽然深沟球轴承在负载小的时候可以,但是不建议。
固定环和绿色内轴之间,一般是螺纹连接。

网友(2022-06-08):
引用 网友A:
题主的所有问题其实就是一个问题,轴向力的传递。
我简单画了一个图

赞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