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dworks2016问题求助!

楼主(2019-04-11):
(图片)

楼主: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零部件文件缺失,为什么开始时能显示一个整体,点了确定时候就没有了,只剩下轴承了呢?

网友A:
提示是字体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是字体问题。

我看的懂提示啊。是字体导致的零件文件缺失嘛?为什么只剩轴承?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让它可以显示全图呢

网友B:
换字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字体啊

改了字体后还是图还是没有,仍然只有那些轴承

网友B:
压缩再解压,看看会显示是什么原因

网友:
网上下【仿宋_GB】字体,安装

网友:
有可能是系统与软件字体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缩再解压,看看会显示是什么原因

是学长给我发的图不完整,没有打包全部的零部件图。还是谢谢你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