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线跟面垂直度的解释。一直不理解细节

楼主(2019-04-11):
关于轴线跟面垂直度的解释。一直不理解细节,发出来大家讨论下。如下图的零件,导向轴支座。假设标注0.02垂直度已经算是很高了,
按照教材,理解为,被测轴线必须位于垂直于基准面的圆柱内,这个圆柱直径为0.02。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他没有定义这个圆柱的高?
有两种情况,
  • 假设圆柱的高跟这个支座一样高,那么,当这个轴线刚好斜到最上限0.02的时候,安装一个长500的轴,那么最后这个轴的另一端圆心距离轴线的偏差会放大到0.3。这么大的偏差还搞什么。
  • 假设圆柱的高是无穷大的,那基本上是不可能加工出来的。
大家平时是这么要求这个垂直度的?欢迎讨论。

网友:
GB/T1184,你所例垂直度的主参数就是这个圆柱的高度

网友:
应该是说明形位公差的含义吧。

网友:
不管多高,公差带总是在直径为公差值的圆柱内。

网友:
测量的垂直度是0.02时,轴心未必不垂直,实际上一般都很小,为什么不直接写个更小的数值呢?比如0.002?那是因为测量时有其他误差干扰,比如轴的真圆度、周跳动、直线度都会影响垂直度的测量,现实测量值是个综合误差,所以一般标的高。即使你测的是0.02,安装个500的轴,只要轴足够直,另一端未必能达到0.3,再说了,这么长的轴的直线度你能保证0.2吗?真圆度呢,全跳动呢?实际使用中装配体想得到这么高的精度,那配加工就好了,比如固定A面,磨一下轴就好,当然轴和支座要有较高精度的定向槽,以防拆装后精度降低。

网友:
说一下我的理解

没有标注高度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测量的过程,通常都是三坐标多点测量,通过测量圆柱面来拟合出这个虚拟的轴线,圆柱面的高度也就是这个轴线的高度,因此无需标注

通常的垂直度仅限制自身,如果你希望限制装配后的状态,就如你说的,安装一个500mm长的轴。那就需要用到延伸公差带,用符号P表示,延伸公差带需要标注延伸高度,具体数值要看实际配合零件的尺寸。

网友:
其实这个圆柱的垂直度应该增加一个尺寸范围的定义,当轴长度超出多少,垂直度也应该随之变动。

网友:
不知道你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在于基准的选择,当高度和底座的直径的大小相差不大的时候A基准为底座端面没问题,如果相差过大,标准的垂直度会被放大,那么我们通常基准会放到轴上,标注同轴度。基准和被测要素,一般要遵循基准比被测要素大。

楼主:
同样的问题,果然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

网友:
我最认同9楼的观点。

网友:
我个人认为:如果选择法兰的端面为基准。那一定要在增加基准面的平面度公差。未标识长度只能说明此长度在垂直度公差等级0.01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