凹点加工设备求推荐

楼主(2019-04-11):
如图,白管直径25,T1.5;黑管直径20.8,T1.5。两种管套在一起,灰色部分是加工一个凹点,使两种直管固定在一起不会滑出。除了冲床还有什么别的比冲床加工要简单的方法么?

网友:
塞焊可以吗?

网友:
找个台钻、做个能固定住管子的工装,直接钻就可以了

楼主:
只是做凹,并不是钻透,要机械加工方式

网友A:
冲床哭晕在厕所——我这么简单为什么不用?难道要换大锤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冲床哭晕在厕所——我这么简单为什么不用?难道要换大锤吗?

气动冲床,油压机笑而不语

网友:
气缸加个冲头就OK了,轴上开槽的夹具

网友:
这个小凹槽尺寸是多少?可以尝试用腐蚀加工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