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能修好大孔

楼主(2019-04-11):
请教个问题。我们做大的滚筒一般轴上都会有连接的管螺纹,加工好后要上磨床磨,磨之前要修孔,怎样才能把孔修成60度锥孔?(保证角度和圆度,活顶尖磨)

网友A:
看看可不可夹到车床上找正加工,靠手磨基本上是达不到你的要求

网友:
螺纹沉下去,先出锥孔后加工螺纹。组装的接头需要特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可不可夹到车床上找正加工,靠手磨基本上是达不到你的要求

是在车床上用中心架撑住基准修孔,应为孔较大,Rc11/2"或其他内螺纹的,就是用什么刀具修?我们同常用自己用白钢条磨的专用刀,主要是专用刀手磨不标准,保证不了30度,修出来孔达不到标准,不是椭圆就是锥度和顶尖锥度配合不好,再一个是粗糙度不好。

网友:
肯定需要在机床上做出定位锥孔,再加工螺纹孔是不能破坏那加工的锥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在车床上用中心架撑住基准修孔,应为孔较大,Rc11/2"或其他内螺纹的,就是用什么刀具修?我们同常用自 ...

把要车的面打表找正,然后再车啊,普车拨角度,数控车直接走角度就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要车的面打表找正,然后再车啊,普车拨角度,数控车直接走角度就行啦

哦,老是保证不了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老是保证不了精度。

机床问题,得找人修啊

网友:
可以买这种非标角度的倒角器,同样可以做出来。

楼主(2019-08-20):
谢谢各位回复

网友B:
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吗?

谢谢关注,你有好的方法?

网友C:
我搞过,平均直径300mm,1吨多的滚筒轴,不过由于中间设计有通孔,车序、磨序两头安装工艺堵头,磨序前将堵头用60°倒角钻修正,修正时手法要细腻,保证光洁度和圆度,修不好磨出的外圆圆度超差,磨完圆度0.015之内。小轴中心孔我们一般是用合金死顶尖加研磨膏研磨,大轴本人觉得倒角钻还是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搞过,平均直径300mm,1吨多的滚筒轴,不过由于中间设计有通孔,车序、磨序两头安装工艺堵头,磨序前将堵 ...

有中心孔的话好点,大多数情况是我们中心加工的是管螺纹,3/4”-3”的螺纹,在磨的时候往往由于修孔不好,磨轴时出现轴椭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中心孔的话好点,大多数情况是我们中心加工的是管螺纹,3/4”-3”的螺纹,在磨的时候往往由于修孔不好 ...

使用的螺纹堵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的螺纹堵头?

还有别的好办法没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别的好办法没有?

直接用倒角钻在螺纹孔口倒出60度,不过要整的工艺和设计的同意,我们的这类产品直接图纸标注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倒角钻在螺纹孔口倒出60度,不过要整的工艺和设计的同意,我们的这类产品直接图纸标注出来了

哦,我们的孔一般比较大,不知道有没有大的锪孔钻?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我们的孔一般比较大,不知道有没有大的锪孔钻?

1.非标定制倒角钻。2.也可以镗削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1.非标定制倒角钻。2.也可以镗削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