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驱电机选型问题

楼主(2019-04-11):
麻烦各位,本人大四,苦于毕业设计,想要做一个四自由度的上下料机械手,打算在腕部想装一个直驱电机来实现手爪的旋转,可是在没有查到相关选型方面计算的方法,比较苦恼,请问对于电机选型有什么方法步骤么?
问题如下:腕处吸盘重量加上所抓取的物料总共重量约为M=6kg,估算工件直径D=200mm,手腕处的转速最高n=30r/min。
我看到似乎要进行负载惯量和电机转子惯量的比较之类的,但是并没有看到系统的计算方法。麻烦哪位给小弟讲解一下。

网友:
直驱电机也叫直流力矩电机,是一种低速大扭矩的伺服电机。常用于控制运动控制系统。

先计算手腕单元的惯性力矩,摩擦力矩(主要是轴承的摩擦力矩),根据这两者之和选择直驱电机的力矩,不能根据功率去选择,因为直驱电机的力矩很大时,转速很低,可能计算的功率也很低,如果按照功率去选择电机有可能电机带不动负载。

网友A:
是否考虑电机的刹车?

网友(2021-07-29):
引用 网友A:
是否考虑电机的刹车?

直驱电机的刹车,是一个问题,目前我们就是遇到这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