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速15r/min,t=55.5N/M可以转向的旋转平台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减速电机

楼主(2019-04-11):
如题可以选什么系列的减速器或者减速机

网友A:
加速时间,控制精度?往复式还是连续式?
没工况不好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速时间,控制精度?往复式还是连续式?
没工况不好选

加速时间和精度自定。往复式工作。

网友:
结合前端驱动单元选择减速机。

网友:
请高手回答

网友:
你好,我这边是做减速机的厂家,可以加下我的QQ号3148652989

网友:
SEW怎么样?进口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