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活塞杆杆头及缸底焊接问题

楼主(2019-04-11):
我公司有款活塞杆杆头经常在焊接处断裂,我想请教各位大神一下φ100、φ120活塞杆及杆头焊接应该采用“U”型还是“V”型剖口?剖口角度应该设计成多少度?同理,φ150以上缸筒和缸底焊接剖口应该设计成多少度?

网友:
有没有图纸的

楼主:
有图纸,但是不知道怎么上传

网友:
我们U型坡口用的比较多,1类焊缝(没有什么好商量的必须是) UT RT均可;表面PT是否有裂纹,冷裂纹Or热裂纹。焊道处断裂,很明显是焊道的强度不足,设计时焊缝强度是否足够;焊接母材是什么牌号,活塞杆45#用的比较多,焊接性能不太好(焊接工艺不合理容易裂);那么焊材选用是否正确;焊接工艺是否正确:焊后热处理是怎么做的。。焊道撕裂影响因素很多的。
缸口、缸底焊接,我们以前基本320以下都是U型坡口,焊后UT,1类焊缝(没有什么好商量的必须是)。320以上都是缸筒外壁埋弧堆焊后加工,端面攻丝安装,不焊接(也不建议焊接)。

网友:
活塞杆杆头一般U型

网友:
优选V型接头,利于焊接工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