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锌合金,有经验的请进来

楼主(2019-04-11):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客户那里加工锌合金,有个螺纹孔,M16*1.5,盲孔,深度10mm,之前用丝锥来加工,总是有毛刺,现在用的是瓦格斯的螺纹铣刀,加工500个孔后还是会出现毛刺,以前没有接触过这样的材料,我想用合金丝锥来试一下,不知道是否可行,如果哪位前辈有经验,还请多多指教。/ C% u4 o  o: ?; }) i

网友:
合金丝锥只能提高效率吧,你说的毛刺是孔口毛刺,还是螺纹里面有毛刺?孔口有毛刺就倒角,锌合金没做过,但没听过锌合金属于难加工材料。最好拍个照片,才好判断。

网友:
试试挤压丝锥

网友:
请高手回答

网友:
我们一般是挤压的

网友:
毛刺在什么地方决定着是丝锥的选择,如果毛刺在螺纹里边的话,挤压丝锥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同意大家的建议用挤压丝锥,以前也是做锌合金压铸件用的挤压丝锥,效果很好。

网友:
可以把丝锥前端磨平,倒大角,这个螺纹的深度太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