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一下,这样的轴承配置会有问题吗

楼主(2019-04-11):
两轴承之间距离14,轴最左边是蜗轮蜗杆,轴受力主要是轴向力,立轴,这样的轴承配置会有问题吗?小白再次拜谢各位大神了

楼主:
端盖和深沟球轴承之间剖面线忘画了,,抱歉

网友A:
涡轮竖直还是水平安装?这种结构近年应该很少用了吧,有向心推力不就解决问题了吗?两种轴承分别承受轴向和向心力感觉怪怪的,尤其向心轴承只装一端。。。

网友B:
是我肯定不会选这种结构,非得用图上结构,左边深沟球轴承外圈轴向不要定位比较好,不然安装太难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涡轮竖直还是水平安装?这种结构近年应该很少用了吧,有向心推力不就解决问题了吗?两种轴承分别承受轴向和 ...

蜗轮是水平的,轴是立轴,我为了方便就横过来了,我感觉也怪怪的,如果两个轴承一个承受径向力一个承受轴向力的话,蜗轮的径向力怎么分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我肯定不会选这种结构,非得用图上结构,左边深沟球轴承外圈轴向不要定位比较好,不然安装太难搞了

谢谢大神,我现在就是不会这种轴承配置的受力分析

网友:
感觉有些怪怪的

楼主:
轴剩下的结构是这样,这是个试验力加载系统,蜗杆带动蜗轮、轴旋转,通过施力板推动弹簧向上加载试验力

网友:
轴承安装套那里的同心不是蛮好,需要换头加工

网友:
这个配置 不太科学啊,另一边 还需要配置个深沟球轴承,或者直接改用 配对角接触 多方便啊

网友:
深沟球轴承压盖处间隙需要变大

网友:
怎么看起来你用了两个推力球轴承?

网友:
引用 楼主:
蜗轮是水平的,轴是立轴,我为了方便就横过来了,我感觉也怪怪的,如果两个轴承一个承受径向力一个承受轴 ...

如果涡轮轴竖直安装,底下悬挂比较长的轴+搅拌,这个倒不一定不行;但怎么看这结构怎么古怪,没有整体配合和环境条件,不便评论。

网友:
把左的深沟球轴承和右边的推力轴承换个位置,蜗杆蜗轮产生的轴向力通过推力轴承和轴套,轴传递过去,不要让深沟球轴承承受轴向力。

左端压盖压到蜗轮上又压到轴上,这个地方是不是过定位?还有左端轴承盖到蜗轮的距离尺寸太紧凑了,安装时会不会出现干涉?

网友:
涡轮会不会来回晃动呀

网友:
能用就见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