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铣磨

楼主(2019-04-12):
各位大神,请问一下有没有一些用不同机加工方式,如车铣磨等加工方式,所能得到的精度是多少的表格

网友:
精度表格分设备型号不同而不同,不知道具体指什么设备

网友:
建议你还是多翻机械设计手册吧。或者多去车间转转,了解一下加工的情况。

《机械设计手册》成大先版 P2-104

《机械设计手册》成大先版 P2-104

网友:
工艺手册给出经济的加工推荐表格
不过也要看床子。一般生产厂家会给出经济的加工范围

网友:
机械加工工艺手册上就有,翻翻看看 ,里边还有其它加工方式的介绍

网友:
1~车削
工件旋转,车刀在平面内作直线或曲线移动的切削加工。车削一般在车床上进行,用以加工工件的内外圆柱面、端面、圆锥面、成形面和螺纹等。
车削加工精度一般为IT8—IT7,表面粗糙度为1.6—0.8μm。
1)粗车力求在不降低切速的条件下,采用大的切削深度和大进给量以提高车削效率,但加工精度只能达IT11,表面粗糙度为Rα20—10μm。
2)半精车和精车尽量采用高速而较小的进给量和切削深度,加工精度可达IT10—IT7,表面粗糙度为Rα10—0.16μm。
3)在高精度车床上用精细修研的金刚石车刀高速精车有色金属件,可使加工精度达到IT7—IT5,表面粗糙度为Rα0.04—0.01μm,这种车削称为'镜面车削'。
2~铣削
铣削是指使用旋转的多刃刀具切削工件,是高效率的加工方法。适于加工平面、沟槽、各种成形面(如花键、齿轮和螺纹)和模具的特殊形面等。按照铣削时主运动速度方向与工件进给方向的相同或相反,又分为顺铣和逆铣。
铣削的加工精度一般可达IT8—IT7,表面粗糙度为6.3—1.6μm。
1)粗铣时的加工精度IT11—IT13,表面粗糙度5—20μm。
2)半精铣时的加工精度IT8—IT11,表面粗糙度2.5—10μm。
3)精铣时的加工精度IT16—IT8,表面粗糙度0.63—5μm。

3~刨削
刨削加工是用刨刀对工件作水平相对直线往复运动的切削加工方法,主要用于零件的外形加工。
刨削加工精度一般可达IT9—IT7,表面粗糙度为Ra6.3—1.6μm。
1)粗刨加工精度可达IT12—IT11,表面粗糙度为25—12.5μm。
2)半精刨加工精度可达IT10—IT9,表面粗糙度为6.2—3.2μm。
3)精刨加工精度可达IT8—IT7,表面粗糙度为3.2—1.6μm。
4~磨削
磨削是指用磨料,磨具切除工件上多余材料的加工方法,属于精加工在机械制造行业中应用比较广泛。
磨削通常用于半精加工和精加工,精度可达IT8—IT5甚至更高,表面粗糙度一般磨削为1.25—0.16μm。
1)精密磨削表面粗糙度为0.16—0.04μm。
2)超精密磨削表面粗糙度为0.04—0.01μm。
3)镜面磨削表面粗糙度可达0.01μm以下。
5~钻削
钻削是孔加工的一种基本方法,钻孔经常在钻床和车床上进行,也可以在镗床或铣床上进行。
钻削的加工精度较低,一般只能达到IT10,表面粗糙度一般为12.5—6.3μm,在钻削后常常采用扩孔和铰孔来进行半精加工和精加工。
6~镗削
镗削是一种用刀具扩大孔或其它圆形轮廓的内径切削工艺,其应用范围一般从半粗加工到精加工,所用刀具通常为单刃镗刀(称为镗杆)。
1)对钢铁材料的镗孔精度一般可达IT9—IT7,表面粗糙度为2.5—0.16μm。

2)精密镗削的加工精度能达到IT7—IT6,表面粗糙度为0.63—0.08μm。

网友:
成大先版本的机械设计手册有详细的说明。

楼主(2019-05-29):
谢谢各位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