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振动方面的请教

楼主(2019-04-12):
550w的减速电机安装在一个箱体的上方 箱体尺寸大概535x330x580 箱体不固定 带轮子 推着箱体可以运动 想问的是我这个箱体的质量如果太轻的话 电机动起来的时候 振动会很大呢? 请教各位振动方面有哪些书籍可以参考查看这方面的内容?

网友:
请高手回答

网友:
理论不如测试啊

网友A:
没看懂
要用减速电机推箱体运动?这是什么精神?不理解
箱体的振动幅度,和固有频率有关系,达到共振振幅最大。你是希望要这种振动还是不希望呢
哪一本振动的专门书籍中都有类似的内容,一般应该在强迫振动里,或者多自由度振动里。

网友B:
电机发动只是转子高速转动,会使电机本身产生振动这是正常的,你可以在电机下面垫一层塑料可以减轻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
要用减速电机推箱体运动?这是什么精神?不理解
箱体的振动幅度,和固有频率有关系,达到共振振幅 ...

不好意思,说的不太清楚 是减速电机安装在箱体上 电机带动发电机 箱体底板有轮子 不是固定在基础面上
当然我是希望不振动 我现在担心的是减速电机运行起来后 因为箱体太轻而振动过大
我理解您的意思是 我需要计算一下电机的频率和箱体的频率 然后对比一下 然后再调节箱体的质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发动只是转子高速转动,会使电机本身产生振动这是正常的,你可以在电机下面垫一层塑料可以减轻振动

电机安装在箱体上 担心带动箱体振动过大 因为箱体不固定

网友:
气动的时候会震动,带减速机了  速度不会很快,就不存在震动了

网友:
只要不存在共振现象,振动源较小的话,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说的不太清楚 是减速电机安装在箱体上 电机带动发电机 箱体底板有轮子 不是固定在基础面上
...

这个你能算出来,你不如去搞材料了。不知道你箱体多大,成本多高,真实的实验一下比在这里聊好多了。

网友A:
“不好意思,说的不太清楚 是减速电机安装在箱体上 电机带动发电机 箱体底板有轮子 不是固定在基础面上
当然我是希望不振动 我现在担心的是减速电机运行起来后 因为箱体太轻而振动过大”  还是看不明白

“我理解您的意思是 我需要计算一下电机的频率和箱体的频率 然后对比一下 然后再调节箱体的质量吗”
也不一定计算,因为计算不容易掌握。
可以直接试,也就是正儿八经装好,开车。如果没有共振,那最好
如果你觉得有共振出现。解决方向是三个:质量、刚度和阻尼
质量,也就是加点(也可以减点)重量,还有就是改变质量的分布情况,就是不用增减重量。不过这不是太好的方法
刚度,在结构上加上筋板,或者焊上几根角钢(工字钢)。这些东西放在什么位置,作用可能差别很大。这是工程常用方法。当然设计人员需要一定的动力学基础,或者有比较丰富的实际经验。
阻尼,是把振动幅度减下来。比如加橡胶垫,或者在一些活动的地方涂黄油。这也是工程常用的手段
如果想明白其中的道理(指上面三点),可以找郑兆昌写的机械振动,上(第一本)。书中包括  基本原理,计算方法,还有怎么做简单的试验。国内机械振动专著中写的最好的书,容易看懂,当然也很深。网上可以下载。郑兆昌,国内机械振动顶级大佬

网友:
电机驱动箱体上的轮子在地面上运动吗?你担心箱体运动起来的振动对系统产生危害吗?找本《机械振动动力学》书近似计算下。

网友:
设计基本原则:你的电机的最好转动频率 低于 箱体+你的电机的最低固有频率,建议是1.5或者2倍。

细节不是你的箱体的重量,细节的是你 的箱底的整个刚度,要尽量矮,上箱版最好短一些(尤其是你关注的振动哪个方向),如果不能太短,而刚度或者固有频率又不够,可以加厚,可以内部达三脚架之类的。

你说什么“箱体太轻”之类的可以基本猜想你的振动常识近乎于0,其实老百姓觉得箱板重好其实是完全的概念错误,为什么箱重好,是因为一般重的东西就比较厚实,所以刚度好。。刚度是关键因素。。而质量其实本身是负面因素,如果刚度一样,质量小更好(只是靠近基础的地方,质量的负面影响比较小而已,但是质量依然是负面因素)。。
所以,质量大好的本质其实是刚度好。。质量本身其实是负面的。。

这种东西还是很好控制的,就那么几个参数。。牛人可以非常准确的设计这些参数。。把整个结构控制在一个自己想要的范围之内。比如你的电机最好频率100HZ,那么设计的时候,通过综合考虑,把系统的固有频率设计到150-180HZ。。保证安全又不过强设计。

网友C:
看这种帖子的悲哀在于。。

这个是机械设计版,可是以为自己在做机械设计的其实95%的人连机械设计的门都没进,甚至压根不知道什么是机械设计,机械设计和产品设计的区别。。去看看机械设计的书,书里面都讲了什么东西。。。

啥是设计,没起码力学和运动计算的计算叫毛的设计。。。就好比说设计在学数学,从事数学公正,其实连1,2,3都不认识,不知道加减法有什么区别?

LZ的这个东西,如果没有起码的概念,没有振动计算,就是实验,测试,或者经验估计,或者抄袭别人的成功产品。。这叫毛的机械设计,或者机械设计工程师。。最起码的事情都没有做,也叫机械设计。。

中国基本上没机械设计。。机械设计的本质就是计算应力或者运动之类的力学计算。如果连最起码的应力例如最大主应力和MISES应力都拎不清的话,哪里来的勇气发机械设计。。勉强叫个产品设计倒是没问题。

网友:
减震设计是要考虑的!

网友:
严格来说不是减振,他的这个设计是要避振。。要错开共振点。

网友:
只有尺寸,没质量,就算想以经验给你建议的也没法下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说的不太清楚 是减速电机安装在箱体上 电机带动发电机 箱体底板有轮子 不是固定在基础面上
...

谢谢您的耐心讲解,已经在看您推荐的书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这种帖子的悲哀在于。。

这个是机械设计版,可是以为自己在做机械设计的其实95%的人连机械设计的门都 ...

谢谢您的赐教,但是您心虽然是好的,有些话说的倒是让人听了不舒服,我觉得您这除了不吝赐教的精力和打击我的精力,应该留着点精力给机械设计做点贡献吧,大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耐心讲解,已经在看您推荐的书学习了。

终于能回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