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钣金压圆弧的问题

楼主(2019-04-12):
solidworks里面钣金功能,同样的一个两侧边也是圆弧形状的圆弧,分别两侧带和不带边线法兰,这两种的展开图却不一样,一个边缘是直的,一个边缘是圆弧,想问下到底为什么会这样?我本来认为展开图就是下面这种的,对于上面为啥两侧直的很困惑

楼主:
而且边线法兰不采用基体法兰一起生成,而是在下面的一个件上再采用边线法兰功能生成,它的展开图也像右上角的那个一样,两侧边是直的

楼主: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c4ODMwfGZkNWNkNGE5fDE3NTQ4OTQ5ODh8MHw%3D

网友A:
没发现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发现有问题

会是软件版本的问题吗??2015和2016版本的,都出现了这个问题。你用的哪一版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是软件版本的问题吗??2015和2016版本的,都出现了这个问题。你用的哪一版本的?

2016版

楼主(2019-05-15):
知道怎么解决了,平板型式的特征里面默认就勾选了简化折弯,取消勾选,再展开图就是正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