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加工

楼主(2019-04-12):
大家好,请问下,这种带阵列突出部分的钣金该如何实现,是冲压嘛

网友:
钣金冲压百叶窗

网友:
大部分都是 板上开方孔 安装塑料百叶窗

网友:
冷冲压磨具

网友:
就是钣金冲压百叶窗

网友:
应该是两道工序,先冲压,再成型。

网友:
冲压一次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