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锯怎样固定在轴上?

楼主(2019-04-12):
       现在有一盘锯片,要安装到2级的电机轴上(轴径28),电机轴上有键和端面螺纹孔;盘锯内孔(直径36);如何将盘锯安装在电机轴上?现在的办法:在电机轴上安装一轴套,顶在电机轴内侧,然后安装盘锯,最后在轴端安装一挡板,并用螺栓固定,靠挡板压紧盘锯;问题:由于轴端螺纹孔是顺时针的,不能反转,不能满足使用要求;另外盘锯孔与电机轴径不配合,如何保证安装时同心?求高手解难!

网友:
只能通过设计特殊轴套来固定盘锯了,或者是购买反向的盘锯

网友:
一般设计很少直连电机轴吧....联轴器连阶梯轴,或者带传动之类的比较多。话说这个不需要减速吗
不过也没差,可以做两个夹盘,一个固定装轴上用什么方式都好(轴向周向都要)作为夹盘A,夹盘A内孔径28,有个外径36的台阶套上刀盘,就可以尽可能同心了。夹盘B用螺母或者打几个均布螺孔,与夹盘A相对抱紧刀盘就好

网友(点评):
不要用轴上的螺纹,夹盘上四个或六个螺栓就好,我记得很多盘锯上面有孔的可以这么搞。硬要用旋转轴上的螺纹也不是不行,怡合达bkc01那种螺母可以看一下,防松效果还行不过不知道实际情况够不够用

网友:
用内孔精度做为定位,才能保证同心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