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拼接轨道之间焊接还是留缝?如果留缝留多少mm合适?

楼主(2019-04-12):
请问拼接轨道之间焊接还是留缝?如果留缝留多少mm合适?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什么样的,上图

网友:
具体一点

网友:
钢轨有个热胀冷缩的问题,所以,在温差较大地区一定要留缝隙的

网友(点评):
你的导轨装在木头上吗?导轨和安装底座的收缩率不一样吗?一样的话,留缝隙又是为啥?我觉得不用留缝隙。

网友:
什么轨道?

网友:
你用在哪?为什么要留缝。

网友A:
由于环境温度的变化,拼接钢轨在接缝处要留出一定的距离,而不能讲两节铁轨对手,以免环境温度高时铁轨拱起来,这个距离留多少与钢轨的材料的膨胀系数和钢轨长度有关系,查查行业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于环境温度的变化,拼接钢轨在接缝处要留出一定的距离,而不能讲两节铁轨对手,以免环境温度高时铁轨拱起 ...

为什么高铁没有缝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