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动开关门

楼主(2019-04-12):
客户需要一种自动开关门结构,请教下大神帮忙看下我该怎么实现这个功能(可以机械式,电,气,液压都可以只要能实现功能)。或者由内类似的机构可以购买的链接(使用环境温度最好能在0-200℃)!
感谢各位大神!

网友A:
天天坐公交,看下公交车门行不行,好像是一个气缸加一个连杆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天坐公交,看下公交车门行不行,好像是一个气缸加一个连杆机构

不行公交的门是可以折叠的,这个双开门和折叠门不一样呀!

楼主:
气缸加连杆可以做,主要是之前没坐过这样的怕出问题呀。所以请教下各位懂得大侠能给点意见。当然能在供应商处买到成品就更好了!

网友:
有问题找度娘哦

网友B:
如果只能用双开门的话,可以看一下电动闭门器。在一些公司的感应电动门上有使用的

如果可以改成单扇,可以参考地铁门的结构,门从上方滑下来,滑到底自动锁死。放气缸驱动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能用双开门的话,可以看一下电动闭门器。在一些公司的感应电动门上有使用的

如果可以改成单扇,可 ...

这种我在网上找到了的,使用环境温度都在几十度。使用要保证150℃以上能使用才行呀!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种我在网上找到了的,使用环境温度都在几十度。使用要保证150℃以上能使用才行呀!

不好意思,回复错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回复错了!

不能用我们是做设备的,由于门过大,上下左右开门的太占地方了。单开门的话面积太大没那么大铁板,而且拆装很不方便过重。
所以考虑的是做成双开门甚至四开门(上下的中间隔开)

楼主:
网上看过类似的产品的但是使用温度都在几十度不满足使用要求,而且要考虑这个推力,网上的大部分是要求门宽在1300以下且推力≤100kg。感觉不是特别适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用我们是做设备的,由于门过大,上下左右开门的太占地方了。单开门的话面积太大没那么大铁板,而且拆 ...

那就四开门嘛,公交车门的结构,气缸连杆,左右各一个折叠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看过类似的产品的但是使用温度都在几十度不满足使用要求,而且要考虑这个推力,网上的大部分是要求门 ...

结构都有了,自己参照做一个啊,想啥呢

网友:
公交车门就是双开门,而且开门时从门扇闭合位置向两边划开,用连杆和气缸控制。

网友:
可以考虑定做扭力弹簧

网友:
不能让动力部件躲开高温位置么,实在没办法增加降温系统也可行啊。

网友:
这类移动门最好是选购成品设备。

网友:
靠自重关门

网友:
这个很好实现,我做了很多,用电动推杆就行。。不过你要往外开还是怎么开?开法不同,安装什么就不同,还有推力,速度,行程最好参数给下。立马就能弄

楼主:
门向外面开,推力在100kg应该就足够了。行程大于90°就可以了。

网友C:
日常的双开门是上面一条同步带,两扇门分别连接在上下皮带上,下面用滚轮

至于温度不知道

希望可以帮助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日常的双开门是上面一条同步带,两扇门分别连接在上下皮带上,下面用滚轮

至于温度不知道

谢谢。方案已经确认了。等搞好了再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气缸加连杆可以做,主要是之前没坐过这样的怕出问题呀。所以请教下各位懂得大侠能给点意见。当然能在供应 ...

看来你不是做非标自动化这块呀,这个可根据需求非标定制的,可用电机或者气液驱动,传动可选择连杆机构,或者齿轮齿条同步机构,根据具体应用实际具体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你不是做非标自动化这块呀,这个可根据需求非标定制的,可用电机或者气液驱动,传动可选择连杆机构, ...

不是非标自动化的,环试设备。主要是需要控制成本,越简单越好,一个气缸一个连杆。就搞定了,也不需要要特别精确。只需要控制气缸来控制开关就ok。气密性的话用个天地锁夹紧,哈哈。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是非标自动化的,环试设备。主要是需要控制成本,越简单越好,一个气缸一个连杆。就搞定了,也不需要要 ...

非标定制就算了。之前也没买过类似的产品,还要找供应商,不知道产品质量。太多的不确定因素了,而且主要是这台产品交期是一个月,设计得花五天、时间非常紧,还是稳当点的法子搞了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用我们是做设备的,由于门过大,上下左右开门的太占地方了。单开门的话面积太大没那么大铁板,而且拆 ...

做烤箱的吧,自动开门的结构很多,网上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