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开关接线

楼主(2019-04-12):
单独给继电器线圈之间接上220的电,继电器正常吸合,为什么我在火线上串上一个旋钮开关,继电器灯亮,但就是不吸合呢,而且还有声音

网友:
声音不是触点的声音么?

楼主:
|韩伯乾发表于 04-12 15:44声音不是触点的声音么?
不是,变压器的声音,好像和短路了一样

网友:
估计你的旋钮开关阻抗太大,分得的电压太多,使继电器的线圈达不到吸合时的电压要求

楼主:
|1179819870发表于 04-12 15:51估计你的旋钮开关阻抗太大,分得的电压太多,使继电器的线圈达不到吸合时的电压要求
普通的L38旋钮,我刚才又试了下只安装指示灯,但还是和刚才一样,指示灯亮,继电器灯也亮,但是就是不吸合

网友(点评):
你把灯和线圈串起来用了吧 用220V的 并联使用啊 基础啊 基础啊

网友(点评):
你测下开关的电阻,或者换个开关

网友:
测一下按钮的接通电阻。或者万用表打到蜂鸣档,按钮接通情况下,蜂鸣档是否会鸣叫

楼主:
|夏虫与冰发表于 04-12 15:56普通的L38旋钮,我刚才又试了下只安装指示灯,但还是和刚才一样,指示灯亮,继电器灯也亮,但是就是不吸合
额,这样啊

楼主:
|夏虫与冰发表于 04-12 15:56普通的L38旋钮,我刚才又试了下只安装指示灯,但还是和刚才一样,指示灯亮,继电器灯也亮,但是就是不吸合
好尴尬!,把灯撤了,只有机械开关也不行呢,等我测测再说。

网友:
楼主查出到底是9怎么回事了吗?

楼主:
|兜里塞满糖发表于 04-12 18:28测一下按钮的接通电阻。或者万用表打到蜂鸣档,按钮接通情况下,蜂鸣档是否会鸣叫
测过了,蜂鸣器会响呢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4-14 18:55楼主查出到底是9怎么回事了吗?
还是不清楚呀,测过电阻,蜂鸣器会响的

网友(2019-05-12):
接另一路线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