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8装配体没有打开零件按钮?

楼主(2019-04-12):
打开装配体后只有打开工程图,没有打开零件按钮?怎么回事?有知道的怎么弄得吗?麻烦给说下

网友:
确定是装配体?

网友:
有可能是装配体保存为零件格式了,可以看看设计数那里

网友:
可能是解除特征

网友:
是不是把装配体转化成了单个part零件了?

网友:
stp格式是不行的,原图应该转x_t格式

网友:
因为你这个数模更本就没有装配关系,只有单个零部件的格式。

网友(2022-10-24):
我新装的2018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你这也不是装配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