惯量比值

楼主(2019-04-12):
惯量比的公式是不是错了,负载/i平方+减速机/电机才是的吧

网友:
惯量比顾名思义是个比值,怎么会出现“+”呢?

网友:
惯量比=负载惯量(折算到电机输出轴)/电机惯量
另外,我觉的,惯量比=(减速机输出轴负载惯量/减速比平方+减速机惯量)/电机惯量,假如减速机电机直连,这样计算才对吧

网友:
应该是楼上说的:惯量比=(减速机输出轴负载惯量/减速比平方+减速机惯量)/电机惯量

网友:
惯量比=负载惯量折算到电机轴端的转动惯量/电机惯量。你的公式中加号后端表示的意义是什么?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4-12 22:55惯量比=负载惯量折算到电机轴端的转动惯量/电机惯量。你的公式中加号后端表示的意义是什么?
减速机的惯量不考虑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减速机的惯量不考虑了吗

从负载端到电机输出轴端,这一传动链上不包括减速机么?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4-13 13:36
从负载端到电机输出轴端,这一传动链上不包括减速机么?

额额,明白了,你说的是折算到电机输出轴

网友:
公式计算挺麻烦的,系数差一点结果就差之千里!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