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倍速链主动端两链轮用轴连接

楼主(2019-04-12):
请教各位,11米的一条倍速链主动端两链轮用轴连接,从动端有必要也用连杆连接一下吗,载重大概60千克,另外两种方式容易出什么问题

网友:
应该不需要, 考虑两条倍速链张紧长度不一样,个人愚见。

网友:
不用连,连了之后张紧、抖动都是问题。

网友A:
你这工况负载不太,不加也没多大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工况负载不太,不加也没多大关系。

抱歉没描述清楚,单组60,最大承重估计800吧,另外感谢各位的回答。我也问公司前辈这个问题了,已无困惑,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