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型密封圈的最大静摩擦力计算

楼主(2019-04-12):
我们的产品使用O型密封圈和金属护管进行密封,材料为丁腈橡胶,放置在槽内一共三个,管壁为不锈钢材料,密封圈装配后压缩率为22.9%,现在想知道每一个o型密封圈能承受的最大静摩擦力,也就是说想知道装配后要用多大的力才能推动这个工件,谢谢大家了,忙了两天了,没有一点头绪。

放置后

放置后

密封圈尺寸

密封圈尺寸

放置前,槽宽3.2,深2

放置前,槽宽3.2,深2

筒壁

筒壁

网友:
直接做個樣品測試一下不就好了嗎

网友:
理论能算出来吗??还是做几个样品出来实测下吧

网友:
楼主说的摩擦力是指O型圈安装在槽里之后,往里推时的摩擦力吗?如果配合公差很小,O型圈受挤压变形比较大,O型圈对筒壁的挤压力增大,摩擦力也会增大。这个力与配合间隙,筒壁表面的粗糙度等都有关系。

网友:
是否可以通过实验室的拉力测试仪,测算出来,凭计算公式很难算出来了!

网友:
机械密封安卓版,密封选型及沟槽设计输出。。。

网友A:
这个问题曾经也困扰了我,查找过相关资料,结果发现目前几乎没有较为准确的理论计算公式,因为涉及的因素太多且难以用精确的数学模型来描述,工程上还是以试验为主,援引一段外文文献,O型圈摩擦力主要由以下3个因素影响:
1.摩擦对象:O型圈及筒体材料,表面硬度,表面粗糙度,O型圈与活塞的尺寸与形状公差,0型圈变形量等等;
2.润滑条件,干摩擦、脂润滑还是流体润滑;
3.工况,两侧压差、运动速度,温度等。
该论文给出了一个近似公式,经粗略计算,缸径25,O型圈线径3.55,按GB3452-2005推荐尺寸,(材料NBR,HA70,活塞杆与活塞尺寸与形位公差、粗糙度、配合等均为推荐)在低压气动条件下,单个O型圈摩擦力计算值为40N(缸径20-25,摩擦力30-40N),参考气缸最小启动压力,这个数据基本可信,计算值可作为粗略分析依据,不知道是否满足楼主要求。
但鉴于楼主给出的图纸,一是数据不全(无配合,粗糙度,同轴度,压力及工况等),二是各尺寸及公差并非国标推荐值,还有就是第3个O型圈无沟槽,所以与近似公式使用条件相差较大。
引用文献:Al-Ghathian,Faisal M. M. andTarawneh, Muafag S.Friction Forces in O-ring Sealing.American J. Applied Sci., 2 (3): 626-632, 2005

网友B(2021-11-21):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曾经也困扰了我,查找过相关资料,结果发现目前几乎没有较为准确的理论计算公式,因为涉及的因素太 ...

2个或者3个O形圈该怎么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B:
2个或者3个O形圈该怎么考虑?

使用多个O圈做密封时,O圈之间要加滑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