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刀片的玉米铣刀杆好用吗?

楼主(2019-04-12):
如题,请用过的或者对这种刀具了解的朋友作一下科普,与常规的开粗刀具比有哪些优势?谢谢!

网友:
做铝合金的话还是比较好用的,开蹙还可以用菠萝刀。

网友:
好用,特别是开粗的时候,去除率比较高

网友:
刚性不好千万别用。

网友:
看使用场合,也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2019-05-27):
铣毛钢料好用吗?一刀可以铣几个。。。。

楼主(2020-07-01):
有这种装刀片的玉米铣刀使用经验的或者熟悉了解的朋友都可以留言讨论或者作下科普,主要是想知道在哪些行业应用?国产的与进口的有哪些差距?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是国内的用户一味追求低价的产品还是根本做不出与进口媲美的产品?谢谢!

网友(2021-08-28):
存在就有他的道理,不能一概而论。
玉米铣刀主要应用在重载加工,对设备功率有一定要求,不仅仅是开粗的利器,个人以为它还有以下的用途或优势:
(1)切削刃较长,可以加工深台肩,目前已有可以进行长度自由组合的玉米铣刀;
(2)槽铣加工(封闭槽等);
(3)边缘铣削;
(4)方肩铣(周刃由多个刀片搭接组合而成,主偏角90°,等同于普通方肩铣刀);
(5)型腔铣削,扩型腔或内孔;
(6)坡铣(铣削深度受刀片大小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