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问题

楼主(2019-04-12):
请问一下,零件图生成工程图时,需要几个视图才能去工厂加工生产啊?工程图上需要标注些什么东西?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简单的两个,复杂的三个,加上剖视图,局部放大图

行业不一样,需要标的东西也不一样

以我自己为例,大部分图纸两个视图,一个主视图,一个左视或俯视,标注只标外形和孔大小,因为我们全是CNC加工,有公差的标上公差要求!目前只做非标设备,没有接触过精密机床或检具什么的,所以什么尺寸链,形位公差就没研究了,否则会被生产线上的认为是神经病!

网友B:
工程图上需要几个视图,有没有必要局部视图和剖视图,这个取决于你给出的视图能不能把这个零件的结构和尺寸要求等表达清楚。如果一个视图能把结构和尺寸,公差等表达的很清楚出,那么一个视图就够了。

网友C:
简单的一个就行了,复杂的加上剖视图、局部视图N个都不一定表达清楚。关键在于表达清楚,一般工程图肯定要标注尺寸,尺寸公差、形位公差、粗糙度等根据需要标注,另外一般还要有技术要求。LZ好好把机械制图研究下就知道了。

网友D:
只要能够表达清楚越简化越好!

网友:
难得见到蚂蚁大侠叹气啊

网友:
能把你要表达的意思表示出来就好,行业不一样,要求也不相同

网友:
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两个,复杂的三个,加上剖视图,局部放大图

行业不一样,需要标的东西也不一样

好的,谢谢啦!

楼主:
不好意思啊,我是个新手,很多地方都不太懂

网友(点评):
趁年轻,多学多问多看,;要么,趁年轻,转行。

网友(点评):
蚂蚁大侠的叹气是因为这是最基本的问题。你应该先翻书或者是问身边的技术人员。然后再来这里问。这说明了你学问的态度问题,一遇到问题就救助别人。这是很让人无语无奈和悲哀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程图上需要几个视图,有没有必要局部视图和剖视图,这个取决于你给出的视图能不能把这个零件的结构和尺寸 ...

好的,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一个就行了,复杂的加上剖视图、局部视图N个都不一定表达清楚。关键在于表达清楚,一般工程图肯定要 ...

嗯嗯好的,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能够表达清楚越简化越好!

好的,谢谢啦

网友:
建议去学习下“机械制图”

网友:
学习安排;画法几何机械制图(至少三个月)车间实习(至少一年)再机械制图(至少一个月)
这时你大概会发现你曾经画过的图有多可笑了

网友:
线切割,水切割,火焰切割,等离子切割,激光切割……。只要一个视图,多了没用。有其他要求,文字说明,比如板材材质,厚度等等。

网友:
在学校学习机械制图的时候,通常都是讲三视图,其实这个没有定数的,有时产品结构复杂,需要做好几个视角来表达。

网友:
根据零件复杂程度视图可以做很多个,尺寸表达要一致不要重复,尺寸整齐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啊,我是个新手,很多地方都不太懂

谢谢你们的指正,我会好好改正的,认真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