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或多个相关联的实体无效

楼主(2019-04-12):
求助,求助,这是什么原因,该怎么办呢

网友A:
提示的哪个词让你感到不明白

网友B:
仿真的工具栏没有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的工具栏没有设置好!

怎么设置,希望指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的哪个词让你感到不明白

就是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来社区请教大伙

网友(2020-08-18):
今天我也遇到了 求大神解释

网友:
我刚才解决了,重新查看了下对称约束情况。有一个面漏选了。导致的这个问题,对称约束尽量把所有面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