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nventor工程图投图设置

楼主(2019-04-12):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在工程图投影视图时,默认的都是显示隐藏线、不显示相切边。我想问,可不可以设置一下,改成不显示隐藏线和显示断开的相切边?

谢谢!

网友:
可以。点击“基础视图”,弹出“工程视图”窗口,点选“显示选项”,在“相切边”左侧方框内点击打勾。ok。

网友A:
这个可以的,在首选项里面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的,在首选项里面设置。

首选项?有吗?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