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类软件之优缺点

楼主(2019-04-14):
CAM:计算机辅助加工

先从ug说起吧,ug现在都出到NX1847了,基本上是一年一版本啊,大体上是换汤不换药,从机加工角度来使用这款软件,设计部分基本上很少用到,建模用的比较多,但不是特别复杂的,曲面太多的塑模类的模芯一般都是设计直接给现成的,自己编好程序即可,顶多加点辅助线,辅助面之类的,为的是提高效率,给本人感觉最深的是UG10.0版本之后是可以编辑中文的目录,作为英文不太好的同学,那是一大进步。
      mastercam,简称MC,很久以前用过9.0,9.1版本的,很好用,比较倾向于加工,上手快,加工一些二维的平面槽格外有优势,MCx以后,版本风格接近于ug,一些设置比较繁琐,不过现在又出了高速加工模块,效率比较高
     edgecam软件优势是四轴加工,但是无法进行建模,或者模型补面类似的工作,只能通过ug等软件建好模之后再编程,优点是正版便宜
     powermill也是侧重与cam的一款软件,特点是上手快,易学易用,车削中心四轴加工比较好用设置简单
以上仅是个人愚见,欢迎大家继续补充

网友A:
ug;3d加工功能挺全,刀路一般,容易产生死角和漏加工,2d加工功能不好,优点是设定毛坯和坐标系方便,想怎么改怎么改
mc优点是2d加工方便,最新的x版本用的不多,不熟,之前的9.0版本3d加工很low,感觉曲面类加工不是他的强项,多轴加工还不错
catia,听说没人用它cam功能
sd,听说功能还不错,那个CAM功能不是他自己开发的,是合作商提供的功能模块
cimatron老版本2d加工刀路号称牛逼克拉斯,刀路好,跳刀少,3d听说也很好,
pm刀路优于ug,就是设定毛坯挺烦人,
proe刀路与优于ug、计算挺快,现在叫creo了
caxa功能类似mc,就像翻版CAD似的,功能还扩展了呢
精雕,国产雕刻神器,软件小,功能强

网友B:
从程序的精度来讲,3D造型到数控编程,还是同一个软件才能无缝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程序的精度来讲,3D造型到数控编程,还是同一个软件才能无缝连接。

最好是这样的,但是现在有的单纯的CAM类软件,上手比较快,便于使用

网友C:
ug版本更新的很快,基本上一年一版,不过只要掌握了一版,其它版本都差不多能掌握

楼主:
引用 网友A:
ug;3d加工功能挺全,刀路一般,容易产生死角和漏加工,2d加工功能不好,优点是设定毛坯和坐标系方便,想怎 ...

个人认为,2d加工还是mc9.1那几个没升到x之前的版本都很强大,上手快

网友(点评):
对,论刀路最好还是cimatrom,以前做过铝型腔,刀路时间要比mc节省1/5

网友(点评):
cimatrom没用过,以后有机会可以试试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ug版本更新的很快,基本上一年一版,不过只要掌握了一版,其它版本都差不多能掌握

只要能做到精通一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