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度误差

楼主(2019-04-14):
如图所示测量圆度误差,圆棒旋转一周,测量读数差值不就是圆度误差吗?为什么视频中说要除以2,求解?

网友:
最高点减最低点误差,除以二即是圆度误差

网友:
圆度误差是圆柱体的实际测量值与理论值的差值,指两个圆半径之差表示实际圆的圆度误差。

网友:
跳动转圆度,机械公差安卓版。各种公差查询图文输出

网友:
我觉得不应该除以二。测量圆度其实挺复杂的,如图的打表圆跳动包括轴的圆度误差,顶尖的回转精度的数据综合。一般是用测圆跳动的方法检测圆度数据除以二,是默认轴的圆度误差形状是一个标准椭圆,可是如果轴的圆度误差是一个三棱圆或者四五六七棱圆呢。这就复杂了。

网友:
这样测量的值为极值,极小值和极大值和标准值都存在差值,一般讲误差是指的均值。

网友:
(最大值+最小值)÷2

网友:
这是肯定的啊,最大值和最小值除2

网友A:
标准答案:GB/T1182给出的定义:圆度公差:公差带为在给定截面内、半径差等于公差值t的两个同心圆所限定的区域。根据这个定义,在偏摆仪上打表测量的数据是同一截面面内的半径变化量,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就是半径差,所以"除以2“是错误的。

网友(点评):
可进一步参考GB/T 1958关于形位公差检测的标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标准答案:GB/T1182给出的定义:圆度公差:公差带为在给定截面内、半径差等于公差值t的两个同心圆所限定的 ...

在偏摆仪上打表测量的数据是同一截面内的“直径”变化量,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是“直径”差,所得数值÷2=半径差。所以需要除以2。

网友(点评):
假设一个椭圆是长半轴比短半轴长0.1mm,在偏摆仪上打跳动的数据应该是多少?

网友(点评):
你怎么看出是直径差?卡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偏摆仪上打表测量的数据是同一截面内的“直径”变化量,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是“直径”差,所得数值÷2= ...

哦?

网友:
这个是计算平均值得。

网友:
9楼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
这种打表的测法是要除以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