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压或者静压主轴的轴承位粗糙度

楼主(2019-04-14):
主轴的轴承位粗糙度是不是越低越好?以现在的加工能力,想把轴承位外圆加工到接近镜面不难,是可以但没必要,还是有个范围

网友:
我们在装轴承位置的轴径粗糙度一般根据具体情况取Ra0.8~1.6,都采用磨削。

网友(点评):
好粗,如果是滚动轴承的轴承位倒还好,如果是滑动轴承的轴承位,这明显粗了

网友:
低了是好但越低加工成本越高,对静压性能却影响甚微了也就没必要了,要求0.8最好。

网友:
做到镜面效果是不难,但是加工费可不便宜,设备的整体成本会上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