侧服电机如何根据读速器读出的速度,转动相对应的速度

楼主(2019-04-15):
请教一个问题,前面有一个读速器,读完速后是数据是以什么格式发出去,发到哪个部件上,因为我想自己做一个读数器,来控制侧服电机,中间还需不需要加其他零部件,因为我想达到读速器读出的速度多少,侧服电机就转相对应的速度。

网友:
这个已是成熟的东西,百度一下有N多方案。

楼主:
|鑫森淼炎垚发表于 04-15 14:20这个已是成熟的东西,百度一下有N多方案。
百度搜索哪些关键词能看到这些方案

网友:
应该叫“伺服电机”吧。驱动器本身自带。

网友:
编码器-。把一个转动轴的转述转化成数字信号,即脉冲数。然后把脉冲数给伺服电机

楼主:
|冷月梧桐发表于 04-15 18:50编码器-。把一个转动轴的转述转化成数字信号,即脉冲数。然后把脉冲数给伺服电机
就是一个读速器+编码器+侧服电机就能达到我要的这种效果?

网友(点评):
可以,然后就是要处理信号,比如PLC等之类的

楼主:
|时候会发表于 04-16 09:24就是一个读速器+编码器+侧服电机就能达到我要的这种效果?
就是读数器传达到编码器通过PLC处理数字信号问题,再传达给侧服电机吗?

楼主:
|时候会发表于 04-16 09:24就是一个读速器+编码器+侧服电机就能达到我要的这种效果?
PLC要放在那个位置,总得下来的流程是怎样呢?是不是读数器传达但编码器然后PLC控制数字信号再传达给侧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