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看到工件铣成这样的两个台阶面

楼主(2019-04-15):
请问,经常看到工件铣成这样的两个台阶面,这是为了干嘛?

网友:
密封防尘吧

网友:
加装密封垫用的

网友:
减少精加工面积 降低成本  提高接触力

网友:
压密封圈能使密封圈做足够的变形起到密封作用。

网友:
方密封垫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密封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