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刀侧面铣削

楼主(2019-04-15):
如图,铣刀侧面走,铣削四边形,这样也可以吗?工件厚度很小。

网友:
可以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你的图不是很明白,这种方法多用于铣台阶(凸台)
如果就是一块板,装夹就是问题,小心颤振

网友:
可以啊,铣刀侧刃最好是一刀过,没有接刀痕

网友:
可以,没有问题。铣刀旋转,工件做直线移动。

网友(2019-06-16):
|zmztx发表于 04-15 16:18 本帖最后由 zmztx 于 2019-4-15 16:21 编辑

可以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你的图不是很明白,这种方法多用于铣台阶(凸台)

如果就是一块板,装夹就是问题,小心颤振

压在操作台上,不会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