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西是液弹簧

楼主(2019-04-15):
这个东西像气弹簧,但是力很大,里面是类似硅油的东西,有没有知道这是什么的。作用原理是外力压缩,然后再外力逐渐消失情况下反弹,反弹力和压缩力差不多大。能不能提供销售厂家或者定制厂家,谢谢大家。

网友:
摩托车前避震?

网友:
液压缓冲器

网友A:
硅油液体弹簧,由于硅油受高压缩不固化,有较高可压缩性,可作飞机的液体弹簧,在缓冲、减震系统中消除颤动,使飞机机舱仪表指针稳定及其他阻尼设备减震。

网友:
见多识广

网友B:
液压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压弹簧

您好,您知道这个哪里可以购买或者定制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硅油液体弹簧,由于硅油受高压缩不固化,有较高可压缩性,可作飞机的液体弹簧,在缓冲、减震系统中消除颤动 ...

您好,您知道哪里可以购买或定制这种小规格的液体弹簧吗?谢谢您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硅油液体弹簧,由于硅油受高压缩不固化,有较高可压缩性,可作飞机的液体弹簧,在缓冲、减震系统中消除颤动 ...

您了不了解,这种硅油一般是怎样的硅油,那里可以买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了不了解,这种硅油一般是怎样的硅油,那里可以买到。

硅油201,在网上能查到卖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硅油201,在网上能查到卖家。

感谢您的回答,这个硅油的粘度是多大的,需要满足我们的力度,应该选大粘度的还是小粘度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