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强度校核

楼主(2019-04-15):
螺纹M120*2的,压力140MPA,材料316L,一个螺纹连接密封的储气小容器,根据公式计算,这个轴向力是多少?有点迷       抗挤压计算
有没有知道的

网友:
挤压应力是压力除以作用面积,作用面积是在力的作用方向上的投影面积。

网友:
晓昀。能针对这个工况具体说明吗?

网友A:
也为这螺纹抗挤压计算纠结,许用挤压应力咋选?这里的许用应力不会是材料的许用应力吧,可不可以用材料如处理后的硬度对应的强度计算?大侠指点,谢谢

楼主:
就是应为316L材料许应力有点低,工作压力又太高,所以螺纹选择这块有点不知道怎么弄,之前试验过316L材质48*2螺纹,长度40mm,压力150MPa没问题,但是做到M120的时候感觉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为这螺纹抗挤压计算纠结,许用挤压应力咋选?这里的许用应力不会是材料的许用应力吧,可不可以用材料如处 ...

应该可以用硬化后的强度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