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图片中的垫圈是起什么作用的?

楼主(2019-04-15):
谢谢啦!

网友:
螺栓压的位置板厚也不薄,可能是为了防止螺栓拧紧的时候,螺栓位置的板发生变形,垫片厚度应该比净空高距离稍微低一点。

楼主:
避免压到垫板下面的零件吗?

网友:
从外观的照片来看的话,很难判断为什么要增加个垫片,最好是拆下来从全局来分析垫片的作用

网友:
来个全图,局部看不出来,总不能瞎猜

网友:
所谓的垫片上有孔,没准里面是螺孔,可以旋转进行调节哟。

网友A:
我要说压力传感器估计都没人相信。
哈哈开玩笑了。

网友:
看图片来说,“垫片”下面是像导轨,上面的内六角螺栓像调整螺栓,这个“垫片”应该是一个螺母,用于锁紧防松作用。(不知道对不对,从图片猜结构进行的判断)

网友:
就这样怎么看的出来,拍个整体的图片

网友:
感觉像是个可调高度的结构,然后它是锁紧的。往下再拍几张照片就方便判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要说压力传感器估计都没人相信。
哈哈开玩笑了。

这玩笑开得容易当真啊

网友:
垫圈作用:

起支撑作用,减少两块板的接触面积,接触面积越大,要求越高,相对偏差越大;

垫圈孔作用,用于减测垫圈受压力的变形量,如果变形严重,用检测棒塞不进去。

以上是我瞎猜的。

网友(点评):
没有最后一句,我都差点信了。

网友:
会不会是支撑用的,右边好像都没支撑的地方。

网友:
应该是调整螺套有内螺纹,就是内六角螺栓压紧。和外螺纹,用来调整高度用的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普通垫片(排除法),有特别用处,这个要看全局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