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台气缸的安装尺寸公差

楼主(2019-04-15):
就是剪头指的安装位置,这个位置的尺寸公差一般是正公差还是负公差,如果是正公差一般是多少?我用的是SMC的MXS12滑台气缸

楼主:
有老师傅能帮忙回答一下吗

网友:
我做电动的呀。没做气动的。

网友:
安装位置的哪个方向的尺寸?描述清楚,具体点。

网友:
楼主把这个小部件转个角度。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4-15 18:24安装位置的哪个方向的尺寸?描述清楚,具体点。
你好,是沿着气缸运动方向的那个安装面,面积比较小的那个,不是气缸背上的那个安装板。我查型录上没有公差,做单边靠山领导还不同意

网友:
你是想安装的时候靠那个块的边定位安装吗?靠单边就够了,双边你公差给小了不一定装得进,给大了也是靠单边的效果。

楼主:
|七曜神权发表于 04-16 08:26你是想安装的时候靠那个块的边定位安装吗?靠单边就够了,双边你公差给小了不一定装得进,给大了也是靠单边的效果。
是的!我的意思跟你一样!因为不知道确定的公差范围,我只能把公差往大了给,但是这样最终只能靠一条边。反正我不管那么多了,能装上就行。既然是领导要求的,那我就这么做,违抗他意思的话肯定不高兴。

网友:
那个面上没有定位销吗,没公差就单边,领导不同意打他

楼主:
|位的地方vv发表于 04-16 08:45那个面上没有定位销吗,没公差就单边,领导不同意打他
不敢打他,打他饭碗就丢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