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条提升机构分析讨论

楼主(2019-04-15):
下图是一个链条提升机构,Z轴连负载总重700KG,采用链条固定在Z轴上,链轮旋转拖动链条带动Z轴上下升降的方式。采用12A的链轮,齿数18齿,第一次用这种结构想请大神给点意见,这种结构(模仿叉车升降方式)会不会有什么问题?个人算得驱动力矩为:680*10*109.705/2=374N.M,实际取值应取多少合适(Z轴采用直线滑轨导向)?

楼主:
顶一下,等高手

网友:
Z轴这么长,尽量保证不要有倾覆力矩。其它都还好

网友:
可以把这个提升原理画出来吗?没有看懂,学习一下

网友:
我最近也在做一个链条提升机,负载真的是700kg吗?你要不要把链轮规格调高一点

网友:
RV减速机+链条  这个间隙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
感觉不合适

网友:
感觉不合适,700KG要采用配重方式

网友:
这个结构可以用的,以前用过,只是之前的提升重量估计30斤左右,你的700kg,需要计算和楼上说的重心。

网友:
另外,这么重有没有减速和防止坠落的结构,单纯的电机估计不够,对电机也有伤害。

网友:
这是个抓取机构,上升和下降比较频繁对电机寿命不好,最好可以加个平衡气缸,减轻上升的负载,和有一定的缓冲作用,减少停止和启动时的振动。

网友(点评):
平衡气缸的结构该怎么布置

网友:
建议驱动力矩再大一些,主动链轮直径再大一些,然后根据功率和转速再确定一下12A的承载能力是否合适,做适当调整...

网友:
没有配重  是不行的  因为的功率是一定得  不像叉车  一脚油门  力量可达可小   这样的单柱  700公斤  悬乎  还是龙门加配重吧   再者你的地基跨距这莫大  估计抖动很厉害的

网友:
这种Z轴垂直升降,不能用间隙传动较大的链轮配合,需要改为齿轮传动。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的指点,收获很大!
关于直线滑轨的问题,看了几份资料,以下安装方式都是将滑块力矩(N.M)换算为负载(N)进行计算,都不需要单独计算力矩进行验证吗?

网友(2019-06-28):
分享个文件最好

网友:
本人是搞链条链轮的,楼主选12A链条估计有点小,安全系数和载荷再考虑考虑,链条不能满负荷运转的

网友A:
这个结构是可以的,我用过  举升600KG左右。
提几个建议:
1,设备这么大,12A的链条理论承载肯定够,但在起重行业都会有个5倍左右的安全系数,从设备整体比例上12A的也显单薄;
2,在空间允许的情况下,链轮直径尽量大,这样电机减速机整体负载会小;
3,这种结构链条不适用于高速《150mm/s   要不然链条很抖,容易与设备碰撞铛铛铛响(像你这样贴在设备上的,到时响的不要太嗨),   在与链轮将要啮合位置有概率 脱齿。

网友B(2019-08-02):
引用 网友A:
这个结构是可以的,我用过  举升600KG左右。
提几个建议:
1,设备这么大,12A的链条理论承载肯定够,但 ...

链轮大了,包角就不好搞了,升降机构要加大了;
链条抖动,除了慢速,还有什么办法克服吗?
这种高度的精度能够达到多少?

谢谢达人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链轮大了,包角就不好搞了,升降机构要加大了;
链条抖动,除了慢速,还有什么办法克服吗?
这种高度的 ...

抖动没法避免,这是结构缺陷。精度看你驱动部分了,单向精度我用的私服可以做到0.5,往复精度没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