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力调心滚子轴承的H高度是干什么的呢

楼主(2019-04-15):
如图,同中H尺寸是有什么用呢

网友:
这个问题提的很好。

网友:
调心球面圆心高度,,,,,,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4-15 22:44这个问题提的很好。
请问你知道吗

楼主:
|东海fyh126发表于 04-16 08:04调心球面圆心高度,,,,,,
你的意思h是圆心位置?那在安装轴承的时候这个尺寸有什么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h是圆心位置?那在安装轴承的时候这个尺寸有什么用呢

不一定每个尺寸都要用,是设计时需要考虑的事。

网友:
轴径的长度。。。

网友:
刚才字打错了,应该是轴颈的最小长度。

网友:
调心半径与轴线的交点,计算受力用的。感觉一般公司设计计算用不到的

网友(2019-07-08):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推力调心滚子一般用于哪些设备或者场合上?

楼主:
承受轴向力作用,需要一定的调心性的场合,这是它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