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钻转速进给,材质50锰

楼主(2019-04-15):
BT50的,11KW电机,26U钻,100深,材质50锰,大神们请问转速和进给多少合适

网友:
工况不全,不太好判断!

网友:
刀片盒上有具体的切削参数,不过u钻使用时进给不能太低了,太低了不会出现碎粒式铁屑

网友:
U钻你要看钻头直径多大,结合材质,选出相应的线速度及进给量即可,也可根据刀片的推荐线速度算转速

网友(2019-07-02):
切削参数要参考刀片材质牌号,U钻是SP还是WC?另外接近4倍径的U钻刚性比较薄弱,这些因素都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