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薄板冲裁加工孔与孔之间最小间隙问题

楼主(2019-04-16):
本人,刚入行机械设计行业,现设计一块薄板零件厚度1mm,材料铝合金,为满足设计功能孔与板边缘距离只有0.6mm左右,加工的供应商反应只能用线切割的方式加工零件,但线切割成本过高,希望采用冲裁的方式加工,那么请问各位大侠,最小间隙在多少时,可以便于冲裁加工?

网友:
用激光切孔啊

楼主:
激光切成本也不小吧。。我这小零件批量生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激光切成本也不小吧。。我这小零件批量生产

激光很便宜的。。。尤其你这小批量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很便宜的。。。尤其你这小批量生产。

那请问我的零件形状稍微有点复杂会不会增加激光切的成本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激光很便宜的。。。尤其你这小批量生产。

是的,批量小的用激光,批量大才冲压。激光孔单价还好,但是激光孔打出来孔不标准,一般都会有个缺口。 你孔到边缘0.6mm是折弯边缘吗?如果不是折弯边缘单从工艺来说,冲压应该是可以的。如果是折弯边缘就会变形扭曲。

网友B:
一般是两倍的料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两倍的料厚

要那么大吗?那就有点困难了。。谢谢指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激光切成本也不小吧。。我这小零件批量生产

量大就转塔冲了,激光切正适合小量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大就转塔冲了,激光切正适合小量加工。

激光切精度不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激光切精度不高吧

看机器了,好的机器精度不错的。。我图纸经常给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机器了,好的机器精度不错的。。我图纸经常给公差。

非常感谢

网友D:
冲压件的需要制作模具的,大量的才行,数量少的不合算,最好是根据模具厂家的报价来均摊到工件上,看看合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冲压件的需要制作模具的,大量的才行,数量少的不合算,最好是根据模具厂家的报价来均摊到工件上,看看合不 ...

谢谢指点

网友:
冲孔后再铣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