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丝杠

楼主(2019-04-16):
请问各位工程师:我现在有一个机构,用电机带动梯形丝杠前进,梯形丝杠前端有个盖板,用盖板来顶住阀门口进行密封。工作时,阀门口水压反推力达到30T,我的目的是想用电机提供预紧力,然后利用梯形丝杠的自锁原理,使盖板能承受30T反推力而不会移动(即不会破坏我的密封条件),请问这个力会不会使我的梯形丝杠和丝杠螺母的螺纹破坏呢?我选的丝杠直径50mm梯形丝杠,其他参数暂时没选

网友A:
吨级别的力需要考虑用到液压缸了吧!

网友B:
这么大的力,液压的比较合适吧,如果盖板与阀体接触行程短,密封时间也短的话可以尝试用巨型电磁铁,电磁铁动作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吨级别的力需要考虑用到液压缸了吧!

主要是我的阀体怕被压坏,不然液压压力就只有随着水压的升高而升高,所以想了一个类似千斤顶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的力,液压的比较合适吧,如果盖板与阀体接触行程短,密封时间也短的话可以尝试用巨型电磁铁,电磁铁 ...

我的使用环境可能不太适合电磁铁,液压缸直接上压力又怕把阀体压坏,所以想了一个类似千斤顶的方案

网友:
可以的,但是要选择大减速比的。型号RLT300的,图片是我样册上面的。你先看,不会了联系我。

网友:
用螺旋升降机啊。电驱动的。然后选型也给你发一下,这个完全可以实现。不过要选择大减速比。你先选择,不会了联系我。